[拆机体验]
联想S2拆机图

楼主(2018-01-31):
首先将键盘上面的螺丝卸掉 注意这款键盘带边框 要把边框往上面推 才能卸载键盘里面的螺丝 后面在卸掉底部螺丝 拆底壳 底壳拆完机器基本拆机完成
联想

网友:
这下有的解释了,电路修好后CPU也是坏的,外星人一般CPU还都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