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60进Win7LOGO掉电

楼主(2018-01-31):
机器型号:L460
板号:NM-A651
故障:第一次是两声报警,不显示,网上买了BIOS,刷完可以亮机,但过一会儿会掉电,裸机测试故障也是一样会掉电,大概30-40秒吧,掉电以后可以重启,换过好多版本的BIOS了,只有一个可以量机(我的是I7,独立。三代内存),有哪位遇到过这种问题已经解决的,说说思路呗,谢谢,把我自己的BIOS发上来吧,是网上买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个问题,CPU是I5的,期待解决

网友A:
是不是AMD的显卡 如果是可以考虑吹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AMD的显卡 如果是可以考虑吹下看看

显卡加焊过了,故障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