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I119 板号6050A2730001-MB-A01 程序

楼主(2018-01-31):
今天接到一台用户要清BLOS密码,网上只有一个人发下了直接不开机

        花10元淘了个,开机很快,测试OK 分享给大家.HP TPN-I119  板号6050A2730001-MB-A01

OK 6050A2730001 (2).rar

网友(点评):
BIOS 点不亮 电流0.4

网友A(2018-03-03):
我的也是HP TPN-I119 板号6050A2730001-MB-A01,清BIOS密码的。刷了都不显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HP TPN-I119 板号6050A2730001-MB-A01,清BIOS密码的。刷了都不显示了

要用原芯片去刷,这个我淘宝购的,自己试着到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用原芯片去刷,这个我淘宝购的,自己试着到可以的。

当然是原机芯片刷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原机芯片刷的哈。。。。。。。。。。。。。。。。。。。。。。。。。。

板号如果一样,那就不知道了, 我亲测OK的.

网友:
这个程序是有问题的

网友(2018-04-11):
确定用不了?楼主是不是发原机去修改的呢?

网友(2018-05-21):
已测试程序是好的, 谢谢楼主

网友(2018-06-25):
板号一样,14-ac022TX刷了不亮机

网友(2018-07-26):
   板号一模一样。。 原机故障 进BIOS都卡  刷了以后电流0.4    不亮机

网友:
这个机器去办好一样都不行  有 4代  和五代之分   楼主这个应该是四代的  我的五代机器刷上去不开机  原来是不进系统的

网友C(2018-10-26):
我的是14Q-aj3tx,楼主你的是哪一种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14Q-aj3tx,楼主你的是哪一种啊

我的是14Q-aj003tx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14Q-aj003tx
。。。。。。。。。。。。。。。。。。。。。。。。。。。。。。。

不好意思,这个记不得了...............................................................

网友:
我的烧了好几个都不显示,显卡也加焊了,还是不显

网友(2019-03-08):
四代和五代的板号一样,但BIOS并不通用

网友(2019-04-19):
我的刷了以后电流不跳了  这个资料不对的

网友(2021-05-22):
这个是1.8伏的,不要刷错电压。

网友(2022-07-20):
软件打开内容不一样 刷了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