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一体机没有键盘怎样安装OS系统

楼主(2018-01-31):
苹果一体机没有键盘怎样安装OS系统

网友:
叫客户拿键盘来

网友A:
楼上乱回一通,键盘ALT键对应苹果的Option,试试看(如果安装媒体:例如USB安装盘,光碟已经插上电脑,开机后住C也是可以)

网友:
开机的时候按着ALT不放就行了

网友:
普通键盘也可以,,,。。。。。。。。。。。。。。。

网友:
随便插一个USB键盘就可以装系统了啊

网友:
外接一个USB键盘就可以,开机长按ALT键

网友:
随便找个键盘option对应普通键盘的alt建按住开机就是了

网友:
这个直接安就行啦随便找个USB键盘按着ALT就可以了

网友:
系统已经安装好,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普通键盘不就可以吗 这个也纠结?

网友:
对嘛..不要想复杂了

  不用死记硬背的....虽然原装键盘上写着OPT ALT

  你只需要一个普通USB键盘就行了..常按ALT键就OK

网友:
普通的usb键盘就可以用啦,不需要原装键盘,也可以正常使用和安装系统

网友:
                普通键盘一样的ALT键。

网友(2018-03-17):
用USB可以的,按住,AL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乱回一通,键盘ALT键对应苹果的Option,试试看(如果安装媒体:例如USB安装盘,光碟已经插上电脑,开机后住C ...

你是不是没看仔细啊,你就说人家楼上,楼主说的很明白了,苹果一体机,没有键盘的情况下如何装系统,你说的都是找来键盘的情况,要是楼主找的来键盘还用求救吗

网友:
普通键盘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 搞定了 ,不错。我以前 也是 也会不懂  ,是不是必须要原装的键盘

网友:
USB键盘也可以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