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22a反馈电源电压偏高

楼主(2018-01-31):
viper22a反馈电源电压偏高,就是+18v输出那偏高,也就偏高1.3V左右,虽然不多但是对其他电路造成了影响,请问各位大侠怎么调整?(其实这是一个电脑电源辅助电源的一部分)
本人小小白一枚
一开始以为有元件变质viper22,光耦,tl431代换后情况都没有改观,我试着减小R37,减小到0.5k,+18v输出不变。
请问一下,一:减小R92可行么?
                二:变压器调整?太麻烦了
               三:在+18v输出加+18v稳压管,可以的话,加多少瓦的?,实在不行加个lm317?

网友:
这个18V电压高点低点完全没影响,事实上,主电源那边还有一组冗余供电过来的,以防需要大驱动力时,这个18V容量不够

网友A:
看你这个图应该动R95或者R88才对,还有这个取样是取5v的样你5V高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图应该动R95或者R88才对,还有这个取样是取5v的样你5V高不高?

+5V测量着有点偏高,5.1V,请问应该怎样改动呢?减小R88?

网友:
这个干嘛要改?电压都正常啊,18v带载就会低下来,这是以5V取样的,18V偏差2V左右没关系的,这是电磁炉电源?要改就减小R95或加大R88

网友:
是电脑电源的辅助电源,+18V部分是为cm6800tx供电的,该集成电路电压高于18V就保护了

网友:
如果确实是不正常偏高的话,可试换5伏输出滤波电容看看!一般这18伏高点是正常:的!

网友:
这是全汉的黑旋风的电路图-CM6800 的ATX电源,红框处有16v稳压管,是不是可以参考这个做法,给它加上一个类似稳压管
这个RLZ16B稳压管参数:稳压15.25-16.04v,10mA,500mW。

网友:
品牌货空载时,其输出电压值一定比标准输出值高2%---3%,这是非常正常的,杂牌更是会高4%--5%,

品牌货在带负载后会稍微降低一点,但还是比标准值最少高1%--2%,做工优秀的几乎是不降低输出电压的

网友:
你18V供电嫌高么可以加二极管降压的,一个0.7V两个就1.4v了。

网友:
还有5V电压5.1是很正常的,18V高1.3V我觉得也没问题。我想问题不出来这部分电源上。

网友:
确实不是电压偏高的原因,(主要是我用外接电源加上+17v及+5v电压后cm6800芯片13脚就有电压了。)
后来用稳压管将电压降下来后,cm6800芯片13脚还是不得电,后来将强制将光耦2脚通过1k电阻接地,13脚得电,还是不正常,14脚有7.5V。以下是得电后cm6800各脚电压
12 3 4 5 6 7 8
0.8 2.5 7.5 2.1 2.6 0 1.5 0.09
9 10 11 12 13 14 15 16
0 0 0 1515.9 7.52 2.12 2.5

网友:
我还是新手,还要向你们多学习那,谢谢分享

网友:
6800资料显示,3脚电压偏高应该不超过0.7v,5脚电压偏低应接近8v,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呢?

网友:
把r95换成小点的电阻   更改R95  和R88的比例就能调整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