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 电池触发掉电 适配器不触发

楼主(2018-01-31):
DELL 5470 电池触发掉电(触发2秒左右掉电)适配器不触发。拆机测了一下待机(电池 适配器)都有,先不管刷个BIOS,刷完还是一样。查时序吧,

+3.3V_SUS电压没出来。+3.3V_SUS是PQ9输出的,PQ9(1 2 5 6脚供电正常)触发3脚控制12V也正常出来,4脚不短路换一个吧。

还是不触发,测量PQ9已经输出电压。继续发现+1.05V_SUS不输出,查PU8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想换没有。就用风枪吹吹,试试可以触发了。芯片不稳定吗?不对还有个电容啊,过一会触发又不行了。再吹吹又可以了,抱着试试的态度换了一个。可以触发,过一会再试可以触发。经多次测试都可以触发开机。

网友A:
PQ9已经输出电压。继续发现+1.05V_SUS不输出,查PU8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9已经输出电压。继续发现+1.05V_SUS不输出,查PU8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修好了吗

换+1.05V_SUS滤波电容好了  可以触发点亮了

网友(2018-05-29):
估计就是1.05V电感后级滤波电容滤波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