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0 G1 BIOS

楼主(2018-01-31):
淘宝上买的BIOS,这个本子型号是640 G1 版本号是6050A2566302-MB-A03,刷的时候看准版号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本子要合上后盖才会亮机,不然会是黑屏,自己搞了半天才知道

HP 640 G1 6050A2566302-MB-A03 (1).zip

网友A:
这个机器 这我修过BIOS 坏的多  CPU 也容易坏

网友:
这个倒是第一次见,苹果笔记本见得比较多,必须合上后盖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这我修过BIOS 坏的多  CPU 也容易坏

是的呢,刷上别的版本的BIOS不亮机,只能在淘宝上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