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iPhone6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8-01-31):
拿到机子看了下没修过,客户机一般比较简单  先凭经验修:换充电IC  短接Q1701(USB_5V0相连)  Q1403(电池供电接到主供电) 然后开机显示充电,电没充进去
电量耗尽后关机却可以充的自动开机  也就是小电流可以进大电流进不去自然就找到充电IC的BUCK电路

换完C1402和L1401还是一样不充电,就去刮开测试点PP1722测下充电开启信号 测完发现问题 换U1700

之前因为手机可以联机我就没考虑U1700的问题  充电开启信号是U1700发出的

换完U1700插数据线充电吃完饭回来发现已经从0充到百分之40了

维修完毕!!!!!!!!!!

网友A:
楼主的工具真齐全,手工和理论都是杠杠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工具真齐全,手工和理论都是杠杠滴!

林大仙的手工教学加老徐的理论  没去过一期

网友B:
楼主设备专业,QUICK+115C+JBC+三目体视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设备专业,QUICK+115C+JBC+三目体视镜

...........................................................................

网友:
这个工作室够吊得

网友:
维修这行业也真是不容易憋出高手来

网友:
林大仙的手工教学加老徐的理论  没去过一期

网友:
对于我们每天维修苹果主板的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 但是楼主还是很有耐心的把故障分析图形并茂 给加分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楼主的思维很清晰。

网友C:
充电开启信号由U1700发出,信号上的名字是到了电源的,但是这个开启信号只到了充电管,这个有点迷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开启信号由U1700发出,信号上的名字是到了电源的,但是这个开启信号只到了充电管,这个有点迷糊了

POW_GATE_EN看里面不是外面...................

网友:
u2特别容易损坏

网友:
谢谢师傅分享,向你学习啦!图上哪个才是U1700啊?

网友:
现在手机资料也全面了

网友:
好思路,维修就是积累经验,谢谢

网友(2018-03-14):
理论加实践,biu te  f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