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触摸反应奇慢,跟换触摸IC一样,各路电压正常

楼主(2018-02-01):
iPhone6p触摸反应奇慢,跟换触摸IC一样,各路电压正常,打插座的对地阻值时,发现45脚只有580的阻值,并不是1200,但这点是连黑触摸的一个点的,黑触摸拆下来量,没问题,一装上IC阻值就变少了,请问各位大师怎么解决。屏摸触摸时最上面和最右面不触摸,换屏一样!!!!!!!!!!!!!!!

网友:
看点位图45脚通路上有个电容先去掉看看 不行就只有直接越过通路电阻从座子飞线到黑模对应脚了 祝你好运!

网友:
直接将45脚飞到黑触摸看下行不。

网友:
大家的方法我也有想过,但最后解决问题的是。。。。硬盘写错底层

网友:
先测量一下相关电阻的阻值吧,不行就直接将45脚飞到黑触摸看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