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新的联想集成CPU的主板BIOS是1.8V供电,备份的时候注意了

楼主(2018-02-01):
如题:备份或是刷这个板子的BIOS,注意了  我用866备份的BIOS ,然后用普通的芯片刷BIOS换上,不亮机了。。再用原BIOS的用1.8V的编程器刷也是不亮机了,原故障是亮机后掉电重启!!型号是IBSWME

网友A:
拆BIOS是不是没有扣下COMS电池啊?

网友:
好奇怪的bios,头次听闻,谢谢分享,自己注意下,

网友:
谢谢分享,芯片型号说一下,遇到这种问题处理不好都不知道如何给客人解释。

网友:
W25Q64FW就是1.8V的,带FW的就是1。8V低电压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BIOS是不是没有扣下COMS电池啊?

没扣过电池,,有关系么?,这样会损坏BIOS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扣过电池,,有关系么?,这样会损坏BIOS么??

是的,不扣COMS电池的话,你拆卸BIOS都是带电操作,对BIOS的写和擦除都是用电压来完成的,你带电插拔,谁知会不会对BIOS程序会有改动,而且,这种方式,BIOS文件一般都会丢失.

网友:
应该是其它方面的问题,还有这个1.8V的带电可能会造成BIOS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扣COMS电池的话,你拆卸BIOS都是带电操作,对BIOS的写和擦除都是用电压来完成的,你带电插拔,谁知会 ...

可是刷了几个论坛里的BIOS也是一样

网友:
再干几个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扣COMS电池的话,你拆卸BIOS都是带电操作,对BIOS的写和擦除都是用电压来完成的,你带电插拔,谁知会 ...

你的心思好细腻,想法也是天马行空,我都从来没想过两者之间的联系,主板BIOS供电跟COMS电池没一点关系的,那么小的一个纽扣电池要是还给BIOS供电,那岂不是要天天换电池,最简单的证明办法,就是你不扣电池的情况下去量BIOS的针脚有没有电,楼主说的1.8V其实就是说这个板子的BIOS不能在线升级,只能取下来刷,因为BIOS设计就是3.3的电压下读写,1.8V只能度,电压不够无法写入,天哪,我都被你的想法惊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