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ipad5 换了尾插后电池不耐用

楼主(2018-02-01):
客户的iPad5换了尾插后明显放电很快。
连续更换了两块电池都是充电很快满,看电影大该4-5小时就快没有电了。这正常吗?
iPad

网友:
待机的时候。,耗电不明显。待机两天也就下降了4%的电量

网友:
正常的,电池不好了,换之前你也没试呀

网友:
换之前测一下就好了,可以接电流表看下正常电流值。

网友:
没焊好,估计是其中一个喇叭引脚短路了,两个喇叭分别堵住听另一个看有没有响, 放歌或电影摸一下音频IC看是不是别显发热

网友:
测试过两个喇叭的声音都是好的
没有明显的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