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显示器通电不能开机维修

楼主(2018-02-01):
前天同行拿来一个长城M1931显示器,故障为通电不能开机,拆出主板,无电容鼓包,测各工作点电压正常,在网上找到一个MCU,刷上,可以开机,现在分享给大家~~~

网友:
长城的  感觉电源板坏的挺多的,老化很严重

网友:
这种维修多了,谢谢支持。。。。。。。。。

网友:
长城的显示器,驱动板坏MCU,是通病,修很多了。

网友:
这个修过好多个了,都是程序问题,有的灰屏都是固件问题

网友:
这种显示器时间长了,到处都是问题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修一个这样的显示器一般收的是多少钱呀?

网友(2018-10-24):
我也碰到这台显示器了,故障是能正常开机十五分钟不到黑屏无显示,已经刷过MCU还是一样。后来检查电源板发现老化严重直接更换OK

网友:
bios容易坏的,还是用一小会儿才灰屏的故障,你能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