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异事件。不知道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求助!

楼主(2018-02-01):
最近朋友给了套主板+CPU ,终于把我的古董(P7P55+I5-760)还掉了
主板:华硕P8H77-V CPU E3-1230 V2 电源 炸.弹牌......错了,是游戏悍将的额定400W. 内存宇瞻2X4G 一个三星固态一个1T机械 显卡 R9 370
事件始末:
新主板和CPU用了10多天。
3天钱,没错,就是在3天前中午。电脑在没人碰的情况下 自己开机了。吓的我以为闹鬼。仔细感觉了下,没有阴风阵阵,排除灵异事件的可能性。估计是电脑出问题了。
前天,早晨。开机,按开机键无反应,按了好几次,仍然没反应。主板上的通电LED指示灯是亮的 !去忙其他事,半小时后回来又按了一次,开机,显卡风扇和CPU风扇同时转动,2、3秒后重启,一直循环,拔掉电源后部才停止。接了个电话,10分钟左右再次开机 。一切正常。一直用了十几个小时 期间关机一小时左右 ,开机也是正常的 没有发现问题。

昨天和今天出现的问题没有前天那么复杂 。只是开机,显卡风扇和CPU风扇同时转动,2、3秒后重启,一直循环,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断电源,等十几分钟。再次开机。一切正常。无任何问题。

手头没有多余的电源。用主板和CPU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出现,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排除是电源问题的可能性,电源拆开清灰看过没有电容鼓包。

老I5 热设计功耗(TDP) 95w E3-1230 V2是69W的 看表面数据应该没有对电源功率更苛求啊,哭了。室温一只是一致的 大概在16-18°左右

网友:
咋没人来说句话。我这里乡下,附近只有修电视洗衣机的。

网友A:
智能家居  你已经先我们一步开始享受智能生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智能家居  你已经先我们一步开始享受智能生活了

到底啥毛病啊,好修吗?原因怎么查

网友B:
bios的时钟复位,话说听说也就是这两个地方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的时钟复位,话说听说也就是这两个地方的通病

通病?
应该怎么解决?小小小小白

网友:
没什么人回复,我回来报告下,问题暂时解决,为什么说是暂时呢?因为才过了2 3天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现
解决方法。5L兄弟提到了BIOS时钟,我就想了下。刷了刷BIOS 在官网上下的最新版本。实际上主板刚拿回来我就刷了新BIOS。也是这次刷的这个版本的。不管怎么样把,反正是刷了下BIOS 问题没了。两次刷BIOS不同的区别就是第一次用U盘刷的 第二次文件放在了SSD上。毛的不一样啊?。这几天电脑晚上没有拔掉电源,今天晚上把电源拔掉试试,话说以前也没有拔过电源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结果几天测试下来 ,拆下CPU 一看我的姥姥 CPU座 一根针是歪的  掰直以后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了。你可以参考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