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芯片资料

楼主(2018-02-01):
慧聪科广场舞音箱没声音了,怀疑是电子音量控制部分出问题了,但是没弄清哪个是电子音量控制芯片。其中一个(AB1538CG5LQMI-82E)觉得应该是电子音量控制芯片,但没查到有关电路。请教高手这个机器的电子控制芯片是哪个,能给个电路原理图最好了,谢谢!

求下边这个芯片的资料及电路原理。

网友A:
这就是一个电子功放管吧,我好像有种小的USB供电小音箱上见过,发热量很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一个电子功放管吧,我好像有种小的USB供电小音箱上见过,发热量很高

最后那一张图的IC哈我是说的,其它暂时不晓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一张图的IC哈我是说的,其它暂时不晓得

谢谢!,功放是8508,倒数第二张,不是最后一张。

网友B:
最后一张是收音机芯片 这种印象音量调节不能用大多数是按键问题   按键使用的电阻串联电路   一个坏掉全都不管用  还要注意按键的导通电阻 不要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是收音机芯片 这种印象音量调节不能用大多数是按键问题   按键使用的电阻串联电路   一个坏掉全都 ...

谢谢!收音芯片吗?有没有资料呀?

网友C:
从故障现象上来分析无声音,先确认是前级--主音量旋钮--后级之间哪有问题;U盘和TF卡(由五个按键实现功能控制)和AUX外音输入为前级;后级功放CS8508E。AB1538CG从线路上看应该是U盘和TF卡的解码芯片。
故障判断:通电插入U盘或TF卡播放音乐,如果按键旁LED灯闪烁则说明前级电路工作正常,后级功放IC若损坏可外接模块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故障现象上来分析无声音,先确认是前级--主音量旋钮--后级之间哪有问题;U盘和TF卡(由五个按键实现功能 ...

谢谢!主要是线路板太小,不好测量,所以想走个捷径。
主要是想弄清是不是因为软调音量的问题。如果是软调音量到零了,一样没声音。
所以想找一下软调线路怎么走线的。现在不知道软调音量是哪个芯片管着呢。
其实找不到线路,也只能用笨法了,一点一点测试吧。
说实话这东西如果真的是某个硬件坏了,就不只当修了,邮费太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