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声卡没复位,换南桥后有声音

楼主(2018-02-01):
sl410声卡没复位,换南桥后有声音,键盘过第一个画面后不能使用,cmos里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再换一桥,或写个程序试试

网友:
键盘在系统里面不能用,应该是你换桥后,没刷好bios,主要是ME一定要纯净的那种

网友:
bios 或者ec  ....................................................................

网友:
是不是南桥没有换好   bios搞一下

网友:
应该是南桥没有焊好吧,重新弄下南桥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