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雪花屏

楼主(2018-02-01):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G470的机子一看雪花屏,心想是屏的问题报价,换好结果还是一样,改集显,刷BIOS,换内存,换CPU,换屏线还是一样,没招了,求助大神。

网友:
集成显卡的 换一下北桥 看一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小雪玲珑 -1 哪来的北桥

网友:
这问题没见过,麻烦肯定,换板吧

网友:
附个图片出来啊.真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附个图片出来啊,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上次我也修过 好像是1.5V的转换电压有点低 你看看

网友: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机子,也是雪花,桥,CPU,内存,显卡,屏,屏线基本全搞了一遍还是雪花,直接让我给扔桌子底下去了

网友A:
修好后花屏  原因是  PQ502 PQ501的滤波电容没装的原因
这个以前修到过  是这边的问题  你查查  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后花屏  原因是  PQ502 PQ501的滤波电容没装的原因
这个以前修到过  是这边的问题  你查查  看

哦 我上次是修这里进水了,把电容拆了导致的,你看看这是电压正常不,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弄个图片,见识一下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