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 不开机

楼主(2018-02-01):
华硕X55VD 不开机 REV3.2 触发0.9不跑 BIOS刷过了 南桥加焊了 主板CPU集成显卡电压没出 内存是板载的 求大神告诉这机器有什么通病吗?
华硕

网友:
看一下图纸 很复杂的病 慢慢查一下

网友:
努力努力一定能找出问题,有图纸吗

网友:
屏蔽内存试过了吗?显卡供电先别考虑,那个是跑吗之后的事情,你论坛上搜如何屏蔽板载内存吧,心疼桥

网友:
可以到相关的论坛找找,这个问题曾经遇到过!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试试 应该会好 PCB_ID

网友:
华硕的这个板载内存好容易坏哦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板载内存容易出毛病,比如进水什么的,可以先拿示波器测试下

网友:
看论坛都是加内存加死 刷bios 亮机 风扇狂转 本地网卡感叹号 刷了4个无效果 求助大神~~

网友:
过内存了吗,上示波器看看,考虑下外设

网友:
解决了吗,这款屏蔽内存,论坛有教程,可以试试看, 不出集显,看是否跑码,查CPU芯片条件,南桥时钟复位

网友:
检测一下过内存了没有,没过就屏蔽内存吧

网友:
BIOS 南桥 内存供电这些都有可能引起不出集显电压

网友:
那估计是南桥挂了

网友:
屏蔽掉板载内存试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