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mbx-226 不充电 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8-02-01):
sonymbx-226 不充电  电池不能开机,查主板电池接口 发现SYS_PRS# 信号有2.9V电压时,电池不能开机 ,也不能充电,直接把这个电压接地。就好了  。

网友:
楼主能解释下原理吗,小白听不懂

网友:
恭喜完修。 看下图纸 ,不知道U70、 U71(照片01)是何种零件? 作用为何? 另外, 照片02的Q3901, G极的SYS_PRS应该是高电平吧? 请楼主及各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
那就是不能放电了是吧

网友A:
已加分,分析了一下电路,觉得是PQ9坏了。另外,这个SYS_PRS#,是电池接口新增加的系统检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加分,分析了一下电路,觉得是PQ9坏了。另外,这个SYS_PRS#,是电池接口新增加的系统检测吗

我换了 pq9没好 ,机子也老,直接短路,快修,客户也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 pq9没好 ,机子也老,直接短路,快修,客户也高兴。

如果PQ9是好的,那这个经典的自锁电路,应该会过压保护的,你挖掉mos管去保护了没,问题真正的根源可能是那个供电上管轻微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