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REV2.2 不亮机和进系统重启维修经过

楼主(2018-02-01):
故障:客人说 风扇转转停停一直这样,不亮机(坏之前出现症状:死机后,会反复自动重启进入BIOS还原画面)

这是我从销售行业转维修行业的第一片主板,我得按流程一步步来检测
       1.   看板体外观--------没划痕,没有烧伤,没有被维修过迹像,少量氧化,有点油烟
       2. 接下来就打阻值    橙3.3V:----------测到194
                                       红5V:------------测到412
                                      紫5VSB----------测到631
                                      黄12V------------测到610
                                     四芯黄12V------测到516
    3.   以上都在正常范围, 接着COMS放电,插上ATX电源,CPU和内存 -------点触发开机
    4. 出现情况,跟客人说的一样,风扇转转停停,不亮机
    5. 客人说过坏之前会反复进BIOS,我想先刷刷BIOS试试,刷完BIOS开机-----故障依旧,不亮机
    6.能触发,估计是几大供电不稳的问题,直接从内存供电开始测吧

                       内存电压DDR_15V------ Q44    测到1.54V

内存DRRVTT-------------U4 4脚 测到0.78V

桥供电1------测到1.84V

桥供电2-----测到1.03V

总线供电----测到1.09V

VCCSA供电-----测到0.91V

VTT_PWRGD---测到1.09V
测到这奇迹发生啦 。。。,滴一声亮机了,但是只亮机3秒左右又黑屏了。发现Q18周围的管都有点点发霉氧化,心想这板可能是虚焊或氧化的问题造成,接下来全板氧化的地方都做了个清洗,IO四周脚位也用风枪吹吹。
再开机果然亮机了,好开心,再接上硬盘上系统看看电影OK,马打电话通知客人取货,20分钟左右新的问题来了,会掉电系统重启,心想这回不好修了,继续测量其它电压吧!

CPU VCORE-----测到1.08V

CPU VGXA-----测到0.45V
测到这个CPU内显电压0.45V感觉有点不对,不知跟系统重启是否有关,马上加独显试试,这时电压测为0V表示不启用这组供电,用独显上系统看电影20分钟同样会掉电重启,看来跟内显电压无关。

心想系统重启有可能跟CPU_VTT的开启信号(VTT _ EN)不良有关
,接下来把Q8Q9直接换掉再试机,上系统看电影2小时正常。成功了!!!
第一单维修也能成功说明我的运气真不错,适合干维修行业,继续努力,加油!
以上是我第一次接单,第一次发贴,有不足之处希望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有一点不明白,即然是VTT_EN信号有问题,那么测VTT电压为什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不明白,即然是VTT_EN信号有问题,那么测VTT电压为什么正常?

没换 Q8和Q9时---20分钟左右VTT电压也会掉电

网友B:
心想系统重启有可能跟CPU_VTT的开启信号(VTT _ EN)不良有关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心想系统重启有可能跟CPU_VTT的开启信号(VTT _ EN)不良有关 ?

你好, 我是新手, 按检测流程做的, 以上(心想)是我突然来的灵感,有可能VTT-EN开启不良, 当时我也没把握,抱着试试的心, 结果被我撞对了, 这次是运气吧!!!

网友C:
楼主是刚开店吗?  台式机修的666的

网友:
经验慢慢积累,多多学习再接再厉

网友:
技嘉主板VTT电压不稳定引起掉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刚开店吗?  台式机修的666的

我做电脑配件店多年,现在不好做要转维修,在迅维论坛和网校看了1个多月的主板维修资料,是第一次维修,已经报名加盟维修店,店铺已落实还没装维好

网友:
思路清晰,讲解到位,好贴,就是我还看不懂,要努力了

网友:
为什么系统重启有可能跟CPU_VTT的开启信号(VTT _ EN)不良有关?

网友D:
系统重启有可能跟CPU_VTT的开启信号(VTT _ EN)不良有关为什么呢

网友:
可以给自己充充电了这个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重启有可能跟CPU_VTT的开启信号(VTT _ EN)不良有关为什么呢

我还没什么经验但我个人认为重启跟各路供电不稳都有关,很难精准判断哪路供电的问题,CPU_VTT的开启信号(VTT _ EN)是开启CPU供电和其它后级供电的总信号, 是灵感使我先从这里排除,没有100%这跟(VTT _ EN)有关。

网友:
思路清晰,讲解到位,好贴
能帮我看看这个板子吗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6496-1-1.html

网友E:
请教一下供电测试点的问题
VCCSA供电-----测到0.91V
这个一般测试什么地方的场管的S极

VTT_PWRGD---测到1.09V
这个PG的三极管位置是不是需要图纸才能找到,还是你直接在板上看出来的。我老师找不到这个测量点

CPU VCORE-----测到1.08V
这个测量点在什么地方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供电测试点的问题
VCCSA供电-----测到0.91V
这个一般测试什么地方的场管的S极

我是下载了图纸和点位图,新手没图纸真没法下手

网友:
能加你的QQ不,我想要图纸。我的qq11964@&1788
把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