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耳机的音质不如有线耳机吗?

楼主(2018-02-01):
Beats solo1用了几个月,后面换了solo2 wireless,用了一年。这两天2去修了,把1拿出来用,感觉1的声音醇厚很多?是我的错觉吗,还是有线的音质确实比无线好?大神轻拍... 谢谢各位ZHIHU金耳朵的解疑答惑!小透明给您们鞠一躬。

网友:
音质是取决于一个完整系统的综合作用。

对手机来说,声音重生的流程是:
音乐文件-文件解码-恢复出PCM格式的数字音乐流-DAC进行数字模拟转换-模拟信号处理放大-线材-耳机。
对手机等接无线蓝牙耳机来说,声音重生的流程是:
音乐文件-文件解码-恢复出PCM格式的数字音乐流-蓝牙编码(aptX、SBC, AAC等)-蓝牙信号传输-蓝牙解码-PCM格式的数字音乐流-DAC进行数字模拟转换-模拟信号处理放大-耳机。

如果单独比较蓝牙和有线传输的音质,那么有线传输方式的带宽宽很多,失真可以忽略不计,损耗会比有线大。最终来说有线的音质远远好于无线传输方式。

而如果比较无线耳机和有线耳机,则因为这里面存在在线材,手机和蓝牙耳机可能用了不同的DAC芯片,有线耳机的耳机单元和蓝牙耳机的耳机单元不同。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无线耳机的音质不如有线耳机。

下面是我们一个HIFI蓝牙耳放BTR1用户,搭配自己的耳机后给我们分享的听感,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这还是在手机不支持aptX的情况下,如果用aptX传输模式,音质会更好。

网友:
您这个问题和无不无线没关系,您先把那俩项链摘了,找个森海/铁三角/索尼/bose,和Beats差不多价位的就行,看看正儿八经做耳机的是啥声音,再来讨论音质问题。
要不然就相当于啥,我早晨吃了俩包子还是饿,是不是咸豆腐脑比甜豆腐脑更好?

网友:
先忽略有线无线部分,已经有很好的回答了。
我想说的是----朋友你的听音观得好好的正一正了。solo那声能叫醇厚?糊我一脸的声音啊。
建议多去耳机店试听一下同价位的别的耳机。回来你会把solo扔到垃圾桶里的。
这个真不是黑。

网友:
您听solo听出醇厚的感觉,是不需要考虑有线和无线的音质区别的

网友:
谢邀。 上面的答主们,你们是图样图森破啊
这个题主是个木耳,耳机是beats solo1和solo2
这题的重点不在于有线,无线,蓝牙,音质,而在于,solo1的调音像狗屎,中低频专精+10,solo2好那么一点,中低频专精+5,高频专精+2。
为什么?是因为“醇厚”。
为什么说醇厚呢?
因为,solo1的调音高频非常压抑,中低频炒鸡肥厚,比215还糊还闷(黑se215 1/1)
而solo2的高频放开了一些,中低频不是那么肥厚,当然低频还是多,厚,没有质感,或者说烂。
(以我的听音观还觉得中低频肥厚那就是真的。。。我连原线z5都听的津津有味,可想而知beats的低频。。。)
所以,这题的得分点,是tm solo1本来就比solo2闷,而一个听出这一点区别,而没有经验的题主,才会觉得是“醇厚”,不是无线和有线的问题。

网友:
泻药
无线耳机和有线耳机对比时主要是两方面造成差别,一是无线传输的损失,二是无线耳机内部的解码放大素质与有线连接时播放器的解码放大素质差别。第一点是先天不足,第二点实际上无优劣之分,但由于集成度更高,无线耳机的内置解码放大往往是弱势,无法击败比较优秀的播放器。

所以很有可能无线耳机的音质较差,这一方面是耳机成本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前端不错的时候,无线耳机会受限于自身内置电路的素质。反之如果前端比耳机内置还差,又有可能是无线耳机声音好一些。

网友:
“敦实”的题主听着“醇厚”的beats,妙不可言~

网友:
没这说法 情况不一样不好讨论 我们听过的大部分蓝牙头戴耳机音质比同款有线连接音质好 前端是手机的情况下

网友:
做的专业扩声领悟的。
到现在所有的无线话筒厂商,无论是舒尔,森海。都没有哪一款无线敢说声音比有线好的(忽略掉吹牛逼的无良小厂商)。
无线的抗干扰永远不要想做的比有线更强。
恐怕耳机也是如此吧。

网友:
不能这样比较啊
先劝你去找一个和你beats价位差不多的耳机(比如bose,索尼这类品牌)听听真正的音乐

要比较也至少要同一耳机,有线无线不同或不同耳机,相同连接比声音。

好了现在回答的是标题中的问题:
蓝牙的音质确实不如有线连接
在许多年前,蓝牙技术不完善,带宽速度不够高,不能实时传输音频PCM,就发明了一种A2DP协议,这个协议可以传递部分编码的音乐,这样就可以实时传递最多双耳345kbps的音频。而这种方法就需要播放机解码音频(比如把.mp3解码为PCM数据)→编码为蓝牙支持的编码(把PCM数据编码为AAC、SBC→空中无线传输→耳机把AAC、SBC解码为PCM数据播放

虽然现在蓝牙4.2带宽上来了,但是还是在使用以前的方法进行蓝牙音频传输。虽然索尼有自家的LDAC无损蓝牙编码,还有APT-X蓝牙编码,但是都要受到播放机和耳机的限制,一边不支持一种编码方式,就不能正常播放音乐。

相比于无线蓝牙,有线方式就少去了重编解码,而且没有带宽限制,手机解码后直接将音频传到耳机,耳机直接播放。

网友:
看了一下问题描述,这个主要在于solo 1代和2代调音的区别,而不是有线和无线的区别。赞同上面某答主的说法,solo 1那个低频实在是过于肥厚了

网友:
不如
同一耳机如果有如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前端实在太烂导致蓝牙协议甚至好于直推导致。以烂比烂那什么可能都会有。

网友:
Beats还能听出来A比B更好?
你要是想对比,最好用其他品牌。
事实上,有线和无线的音质没什么差别,要么就是你的无线耳机“信号接收”有问题。

网友:
请使用手机原装耳机以提升声音表现

网友:
用3.5毫米耳机插手机时,手机是数码音源,解码器也就是数模和放大器集成,最后通过线材给耳机喇叭,如果你的解码器放大器都是高通送的,那。。。。
蓝牙耳机则是 数码音源,解码成pcm,处理成sbc/aptx/aac/ldac,给耳机,耳机集成解码器放大器
这两个过程各个环节都对音质有影响,手机的解码放大差的,还不如给好点的耳机处理,同时耳机最好支持aptx/aac/ldac的一种或多种,好一点的蓝牙耳机秒杀垃圾解码手机加地摊耳机组合无压力
beats只能呵呵

网友:
题主达成成就:论b侧音质。b侧的定位更多是时尚,也很准的抓住了很多人喜欢动词打次这点,可能听感不错,但素质不行。
过去一种用的苹果自带的耳机觉得就很不错了,后来慢慢觉得满足不了我就逐渐入了创新air又到cks1100又到ls200,慢慢也算入了坑,算是个初烧,这让我高中狗吃了不少时间的土,同学都觉得我神经病花这么多钱买耳机,但无所自己开心就好。以前一直觉得蓝牙不如有线后来某一天在宿舍听到了索法的mdr1000x+a25,听了坂本真绫的现场版雨降,卧槽这声场这弹性的低频这分离度

比我的ls200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可能动铁听久了习惯了铁皮一样的声音),而且有ldac和小金标的加持下,我久久不能平静。于是我也果断入了1000x(后面是带入坑的创新live性价比极高)

虽说夏天很热我还是天天带着不摘下来,不敢带着上路怕开了降噪被车撞,虽说有环境音模式我还是不敢带。虽然1000x。
  虽然1000x素质不是很高,但对从来没听过上千大耳的我来说很震撼了,奈何西部连个耳机店都没见过。ldac的加持比起蓝牙还是有一点提升的,b侧只听过solo1,也没很多人喷的那么一文不值,自己喜欢就好了,另外b侧还是建议用有线吧可能比蓝牙多一点细节(滑稽)
  另外在我的不断传教下办理越来越多人入坑了
清一色铁三角,灰黄鸟cks770什么的都没拍到,大家对前段的要求也变得a25起步了,毕竟学生狗还是没钱,那些旗舰也只能看看了,最近有打算入脑放君的平板大耳了,又得吃泡面了2333。

网友:
beats已经是个潮牌产品了  音质已经不是他的追求了

网友:
讲道理…题主你换个同价位的森海,白牙,akg一类的耳机听一下啊…这俩耳机没啥音质可以谈啊…

网友:
主要是目前的蓝牙对音频的编码有缺陷,导致用蓝牙传输会造成音质变差。当然,目前比较好的都是自定义的编码,如Apple,Sony。其他采用官方编码的,那就不说了

网友:
这几天刚把powerbeats2换成了ls200,仿佛打开了新世纪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