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现代N243W红色指示灯闪,按键无反应

楼主(2018-02-01):
查电源板+5V+12V正常,测电源到主板的插头上,ADJ端子上电压随着指示灯的闪烁同步波动。判定问题在主板,但一下还抓不到问题所在。正查着,忽然指示灯不闪了,按电源键后正常亮机。怀疑主板上的某个电容不良。在路测电容,发现两个47u的偏小,换后正常。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经验,

谢谢楼主

网友:
在路测电容,不太精确吧。希望楼主找到的是病根。

网友(2018-10-17):
今天碰到一个一样的问题,时好时坏。坏的时候跟楼主描述的一样。拆两个电容测试,一个47uf的一个22uf的容量都够。确定不是这两电容的问题。还不知道什么问题。知道的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