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M 光驱改硬盘不认,刷此BIOS就OK。

楼主(2018-02-01):
接一联想G50-70M  客户加内存并光驱改128G固态硬盘,讲好价格!但装完系统却只能识别出系统所在的硬盘。 PE下 能识别出双硬盘,BIOS里能设置两个硬盘之一能启动,但进系统,死活只认一个硬盘。磁盘管理里也不见另一个硬盘的信息,换WIN7也不行。拆腾了半天,更新此BIOS 后,顺利识别双硬盘,客户满意而去。特献上此BIOS。 G4070mG5070m

G4070mG5070m 9CCN32WW.part2.rar

网友A(2018-07-04):
楼主,怎么刷biOS,我电脑也是这个型号的,同样的问题

网友:
放在U盘里,BIOS里有升级的选项。你可以搜索联想U盘升级BIOS.

网友(2020-01-03):
楼楼还在不  我刷完 I5-4258U本来的2.5睿频2.9变成2.1睿频2.5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问有旧版本bios么

网友:
怎么下载了解压显示文件损坏了

网友B:
显示文件损坏  不要下载了!

网友:
各位注意,需要下两个部分的 即:part1  part2都下来。,放在同一文件夹内解压,应该没坏,只下一个会提示损坏。我也不知道怎么变成分卷压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文件损坏  不要下载了!

应该是由于大小的限制,分成两卷了,请把两个压缩文件都下载,然后放在一个文件夹内解压。

网友(2020-04-23):
w7系统执行提示不兼容

网友:
不错  刷新成功

网友(2020-07-21):
谢谢楼主,亲测好用,谢谢

网友C(2020-09-23):
怎么显示不能在本电脑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显示不能在本电脑运行

两个一齐下载下来,解压。

网友:
一定要有U盘刷BIOS吗

网友(2020-11-11):
继续这个东东,感谢老铁了

网友(2021-10-24):
这个BIOS确定好用的

网友(2021-12-12):
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

网友(2022-10-28):
文件里面有dos下和Windows下两种升级方法和文件,非常感谢,已经升级成功并能正确识别双硬盘了。

网友:
已经升级双硬盘,原来的故障是关机再开机有时候认不到硬盘,光驱位和硬盘位调换好几次也是故障依旧,BIOS已经升级成功,测试看看会不会再有故障!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刷了,刚开始认了,关机放一段时间,开机就又不识别了,必须吧硬盘重新插拔一下才正常,各位大佬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2024-01-20):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刷biOS,我电脑也是这个型号的,同样的问题

你解决了吗?

网友:
不得行,解决不了,

网友(2024-03-27):
ll楼主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网友:
试一下,希望有用!

网友:
实测安装完就识别到了,非常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