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B75的1.5V供电

楼主(2018-02-01):
华硕b75CPU的1.5V大概在什么位置

网友A:
1.5伏是内存供电 ,你看一下内存糟周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伏是内存供电 ,你看一下内存糟周围吧

我指的是给CPU供电的1.5V。大概是什么位置

网友:
B75除了各项外接设备需要的电压  其中内存电压转换为1.5VDUAL   1.5VDUAL转换而来变名VCCIO  1.5DUAL又转换为1.05PCH电压   1.8VSFR 这两个电压很重要都和桥相接相符  当然了需要的还有好多
你说的1.5V也就是内存转换而来的1.5VDUAL 也是给CPU针脚转换信号VREF  当然CPU座也需要1.5VDUAL

网友B:
内存供电就是1.5伏电压。在内存旁边的场管可以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就是1.5伏电压。在内存旁边的场管可以测到、

我说的是给1.5V给CPU内部内存控制器的电压,我也知道这个1.5V来自于内存的主供电。我想问CPU的1.5V在哪里可以测量到,就算内存的1.5V有了也不一定会有CPU的1.5V的。

网友:
CPU又有什么1.5V的供电呢?你是不是搞错了,应该是1.05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就是1.5伏电压。在内存旁边的场管可以测到、

那你告诉我i系列内存控制器在哪里。以及内存控制器需要多少V的供电

网友:
高手过招,新人围观,学习技巧,也能学习经验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  呵呵呵回帖是一种美德  呵呵呵

网友:
我是在找南桥1.5v 我知道1.05在哪里求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