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告急SONY MBX-165 键盘连键

楼主(2018-02-01):
SONY MBX-165   按键连键   拆掉键盘也一样  更换过EC 跟南桥都一样......键盘接口没链接其他原件 直接到EC

  已经搞好了    是前置  功能按键问题 拆掉 重新换掉就OK了 就是开关按键  哪里有几个功能按键  拆掉就OK了

网友A:
是不是板层有问题

网友B:
测键盘接口的对地阻值,有电容先拆下电容,应该不能修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别的机器这样的    键盘接口阻止正常   BIOS  桥 ec都搞了还是一个样   最后就退机了

网友:
刷过bios吗?到io没有电感电容?查看有无进水

网友D:
已经好了  是 按键板问题..............

网友:
和开关一起那些按键坏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好了  是 按键板问题..............

厉害 这么奇葩

网友:
看看主板EC部分有没有进水,或者先裸板测试会不会出现粘键,有些问题先从简单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板层有问题

没有问题   已经搞好了    是前置  功能按键问题拆掉 重新换掉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键盘接口的对地阻值,有电容先拆下电容,应该不能修

没有问题   已经搞好了    是前置  功能按键问题拆掉 重新换掉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别的机器这样的    键盘接口阻止正常   BIOS  桥 ec都搞了还是一个样   最后就退机了

没有问题   已经搞好了    是前置  功能按键问题拆掉 重新换掉就OK了

网友E:
恭喜完修。 楼主是把功能按键全部拆掉吗, 还是只有拆掉部分。 如果全部拆掉 ,那功能键不就全部不能用了。

网友F:
                         为什么不来张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恭喜完修。 楼主是把功能按键全部拆掉吗, 还是只有拆掉部分。 如果全部拆掉 ,那功能键不就全部不能用了。

给他换了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来张照片

拍照片多麻烦...还要上传照片.............

网友G:
索尼的机器我也遇到过一台楼主这样的,以为是EC或者桥的问题!但是发现裸板就不会连键乱按!后面排除也是开关小板上面的问题

网友H:
好奇怪的问题  下次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索尼的机器我也遇到过一台楼主这样的,以为是EC或者桥的问题!但是发现裸板就不会连键乱按!后面排除也是开 ...

这个问题一般就是进了水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奇怪的问题 下次记住了
是啊 少走弯路...我就是这样走了好多弯路 以为 是南桥问题 EC也换了

网友(2018-03-05):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有图片吗?发张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