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版号LA-8241P开机报警

楼主(2018-02-01):
DELL 5520版号LA-8241P开机报警。测供电除了集显供电所有的都正常,与是抓内存SMB波形有波,这样几乎确定是BIOS的问题,刷BIOS后,开机电流跳到1A左右,测集显供电还是0V,于是接屏测试了下亮机。奇怪的是集显供电没出怎么会亮机

网友A:
接屏幕出集显供电,不接不出,   hp有些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屏幕出集显供电,不接不出,   hp有些是这样设计的

谢谢你的分享,修的少还没碰到  这款是Dell的

网友:
不一定显卡短路,你看看是不是显卡版上面的某个小电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