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适用,大短烧机大法捡死鱼,详解烧机大法要旨,已超神的就没必要看了

楼主(2018-02-01):
G480笔记本一台,问题大短,维修方式:烧机大法(新手指路版)。为什么写这个呢,我发现在我们这里实习的一个大兄弟一个月了居然还在问我烧机怎么烧,这个......这个,刚出去没实战过的一些入门基础老是听别人说的那么简单,但是对原理不是很懂的新手来说好多入门的东西确实也不光能靠听别人说就会的,没错包括当初刚出来混的我一样,我当初也是看不懂论坛好多烧机的帖子说的,因为这些东西太简单,大家都一笔带过,导致对新手来说最简单的东西却不能轻松的掌握.....

烧机大法可用于某个电压短路,范围包括笔记本主板中可见到的绝大多数电压(公共点19V,待机3、5V,二级电压,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显卡供电,某个芯片的供电输入输出等等....),可以说只要是短路都能使用烧机大法去维修(有很少一部分特殊的烧机烧不出来)....

烧机大法的使用(19V为例):
1,电流表电压档调到相应电压(如短路的是19V公共点这个电压就是19V),电流先限流1A,烧机线(其实就是普通电源线),正极接到19V短路点,负极接地(有些人说烧机就是接到电容的正负极,这个新手有时候理解不了,其实所接的电容正极和19v是同一个意义,因为这个电容本来就是给19V滤波的,肯定一头接19V一头接地)。
2,有些人喜欢把电压限到1V、1.5V等等,电流不管,接线法和第一种没区别,这样也可以烧。
烧机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有隔离点最好把隔离点断开,打下值看看是隔离点前面短路还是隔离点后面短路,这样可以更准确更快速的找到短路点,如下图:

电流表限制电压19V,电流1A摸主板没发现发烫的地方,2A还是没有,3A发现这里有电容发烫,(其他电压也一样比如烧桥供电1.05V,电压1.05限制到,电流1、2、3A慢慢往上试)如图:

小技巧:拆贴片电容的时候可以先给电容两端上有铅锡,直接用风枪温度调到能吹下来电容就好,不要太高,吹下来的电容镊子夹走容值也不会变,同样给要换电容的主板用有铅锡处理下焊盘,很低的温度就可以换好,从来没出过问题(我一般拆的时候直接吹不管,回焊的主板才上低温锡)

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短路都能烧出来有些短路烧的时候是没有温度的,拿到板先看看能不能看出来哪里短了,看不出来再烧,烧不出来只能拆了......

修机两分钟,发帖一小时,大家打赏点吧......

补充内容 (2018-5-25 17:54):
大短有两种,绝对短和不绝对短。打值为0,板子无明显烧毁,此时绝大数为电容短路,你甚至可以直接上19V+3A以上烧机。
打值有十几或者几十,找相同对地值的电感,看该路上管是否击穿芯片是否短路,5V2A起摸尝试摸该处

 会员1423203300鑫豆2024-9-25 15:41
 会员1299958300鑫豆2024-6-30 14:16
 会员1484195300鑫豆2023-10-17 00:02
 会员7624202元2023-1-14 15:35
 会员14365082元2022-10-4 22:11

网友A:
我现在超喜欢用看的不喜欢用烧机的
用看的成就感比較高...

网友:
刚才有个帖子和我的机子一样的问题  说我权限不够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那个帖子设置权限了,你的权限不够啊

网友B:
抱歉,本帖要求阅读权限高于 200 才能浏览
[ 迅维网 首页 ]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超喜欢用看的不喜欢用烧机的
用看的成就感比較高...

哈哈,现在都是流行先看后模,毕竟能看出来的会更省事

网友D:
楼主小心了,我们现在都最少3A起,然后手气泡了就修好了

网友:
认真的看,就那几个大电容,还是能看出来 的。我现在也喜欢用看了。

网友(点评):
哎,能看出来最好了,有些烧到那片范围也能看到不太明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小心了,我们现在都最少3A起,然后手气泡了就修好了

哈哈,我们应该先大概摸下那个范围有温度,然后小心点的去摸故障点,摸一下赶紧放手,这样比较好

网友E:
之前同行开始学维修时,烧机把CPU烧挂了,新学维修的人还是要仔细。

网友:
前几天用锂电池18650短了一个一会就冒烟了换个电容搞定

网友F:
前几天也修了一个19v短路用一节18650烧机一会一个电容冒烟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也修了一个19v短路用一节18650烧机一会一个电容冒烟

18650什么鬼,难道是新套路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之前同行开始学维修时,烧机把CPU烧挂了,新学维修的人还是要仔细。

是啊,我们修的电路一般短路和待机问题甚至有些不触发都是拿掉CPU修的

网友G:
楼主是用了心的  烧鸡都写得如此详细  给楼主跪拜了

网友H:
烧机大法请慎用,不然会造成更大伤害!

网友I:
竟然用19V烧机,这是在误导新人,上管短路得烧坏下级多少芯片

网友J:
公共点大短最好先打值 一般两三欧左右是电容短 我一般用放大镜看 大部分都能看出来 实在看不出来再烧鸡  还有一种就是 cpu 显卡等上管击穿 的 公共点阻值一般5到10欧以上  这时烧鸡电压太高就有点危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也修了一个19v短路用一节18650烧机一会一个电容冒烟

厉害,开阔思路,手头有很多18650,从来没有想过可以烧机。18650是笔记本电池常用的电池芯,充电宝常用。

网友:
一般是先看后烧,用5v 3A烧好一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竟然用19V烧机,这是在误导新人,上管短路得烧坏下级多少芯片

血的教训,修DELL的N5110进水19V公共点大短路,我上19V 0A开始烧,1A的时候什么温度都没有,果断上2A,霎时间主板正反面多个芯片像放烟火一样噼里啪啦,煞是壮观。 连关掉电源输出都来不及,一阵烟雾过后防火警报都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650什么鬼,难道是新套路什么的?

18650电池笔记本电池里基本都是这个

网友:
还没试过用18650电池烧机  有空可以测试下

网友L:
楼主写的很好,能把这些写出来给新手分享,这对新手是很重要的,一些大神不屑一顾,用眼睛看,试问你们新手的时候也是用眼睛看吗,新手要会掌握方法才有用。

网友M:
多拿几块烧下,手起几个泡好了就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写的很好,能把这些写出来给新手分享,这对新手是很重要的,一些大神不屑一顾,用眼睛看,试问你们新手 ...

是啊,刚开始没经验的只言片语说的都看不懂,只有老司机才能熟能生巧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多拿几块烧下,手起几个泡好了就应该差不多了。

哈哈,手上起泡目前还没有,我从开始烧都是很谨慎

网友N:
捡钱的机器 这种问题就是运气好捡钱了 确实烧鸡块修

网友O:
说实话,现在烧鸡都有阴影了,弄得每次刚摸到主板就有一种被烫着的感觉,真的不喜欢烧鸡了!!!

网友P:
都是先看后摸。。毕竟少被烫一个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说实话,现在烧鸡都有阴影了,弄得每次刚摸到主板就有一种被烫着的感觉,真的不喜欢烧鸡了!!!

我最讨厌的是板层短路啊,板子都能烧到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P:
都是先看后摸。。毕竟少被烫一个泡好

是啊,有些特别明显的直接翘掉方便快捷,省事

网友Q:
感谢提供详细的步骤, 不过电压小白通常用5V 1A的下去烧。

网友R:
其实我觉得安全起见还是先不建议烧鸡,首先仔细目测,一般都能看出问题的,如果电容短路,一般都会看到颜色上的差异,比正常的要偏黄褐色的,最后实在看不到才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Q:
感谢提供详细的步骤, 不过电压小白通常用5V 1A的下去烧。

一般电流限到1A不管烧那个电压都是可以直接上电流表的,不知道短路点是几V的甚至可以把电流限到1A以下,电压不管,这就是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其实我觉得安全起见还是先不建议烧鸡,首先仔细目测,一般都能看出问题的,如果电容短路,一般都会看到颜色 ...

我也推荐目测,不过一般新手都是睁眼瞎,烫到才能看到

网友:
又是发福利的时候 哈哈 !!!!!!!!!!!!!!!!!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现在都是流行先看后模

网友:
引用 网友N:
捡钱的机器 这种问题就是运气好捡钱了 确实烧鸡块修

我只能说是捡死鱼,捡钱与我无关啊,我不是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用了心的  烧鸡都写得如此详细  给楼主跪拜了

具有学习意义的帖子其实还是能详细就详细,因为帖子是写给不懂的人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烧机大法请慎用,不然会造成更大伤害!

一般来说吧,只要烧的时候谨慎点,电流不是很大二次伤害的几率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本帖要求阅读权限高于 200 才能浏览
[ 迅维网 首页 ]

这是楼主发帖时设置的兑读限权,如果出现这个提示,也就是说你不能浏览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竟然用19V烧机,这是在误导新人,上管短路得烧坏下级多少芯片

修过机器的都知道,当客户拿一台大短路来你跟前修的时候他用的一直连接着没有限流的适配器或没限流的电池,适配器一般最低参数为19V、3.42A,而这些电流在短路后已经持续对机器输出很久了,而不是我们用的19V1A尝试,大多数人电池都会一直在机器上,也就是说该坏的都坏了,是误导人还是你根本没修过机器这个明眼人都看的出来

网友:
烧鸡大法就是牛皮 楼主厉害

网友S:
先观察下。。有的电容短路。能明显看到裂痕

网友T:
太好了  就是不敢烧鸡  下次可以尝试下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公共点大短最好先打值 一般两三欧左右是电容短 我一般用放大镜看 大部分都能看出来 实在看不出来再烧鸡  还 ...

一般管子芯片击穿的不到2A就能烧出来,烧不出来大都是电容之类的,客户的适配器是不限流的持续3.42A以上输出,一般烧鸡出现烧显卡的烧CPU的我在实践中从第一次烧鸡到现在一次都没出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血的教训,修DELL的N5110进水19V公共点大短路,我上19V 0A开始烧,1A的时候什么温度都没有,果断上2A,霎 ...

进水机的处理问题,进水机不处理不能进行烧鸡。

一般进水机需要洗洗刷刷,烤板,替换腐蚀严重零件,然后再维修,你这个问题就像进水后客户自己插了下适配器冒烟一样的,其实如果是客户插适配器会比这个冒烟冒得更厉害,因为你的是2A,适配器一般起步3A

网友:
这个我都直接退

网友:
引用 网友T:
太好了  就是不敢烧鸡  下次可以尝试下 了

要点注意一下就好了,能拿下来CPU的主板拿下CPU来,修短路与CPU无关,电流从1A一点点往上调,最好不要超过3A,修多了凭自己感觉甚至可以据需求加到3A以上,一烧鸡就烧CPU或者什么大芯片的一般都是极少数,或者是细节处理出了问题,他们老说烧鸡烧这个那个搞得新手都不敢动机器,只要注意好细节放开去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也修了一个19v短路用一节18650烧机一会一个电容冒烟

老司机就是老司机,与电流表异曲同工啊

网友U:
有些人喜欢把电压限到1V、1.5V等等,电流不管,嗯,看个人习惯吧,修好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S:
先观察下。。有的电容短路。能明显看到裂痕

嗯,电容短路一般是电容发黑,正面侧面裂痕,底部发黑,还有一部分镊子一戳直接掉渣

网友:
引用 网友U:
有些人喜欢把电压限到1V、1.5V等等,电流不管,嗯,看个人习惯吧,修好就ok

666,我以前都是电压为短路点电压,限电流的,但是发现一个修了6-7年的老司机限电流不管电压,发现这俩个方法电流表显示的电压居然差不多,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V:
引用 网友C:
18650什么鬼,难道是新套路什么的?

好像是锂大池

类似5号充电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V:
好像是锂大池

类似5号充电电池

感谢普及,就是这种类型的小电池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W:
只要是电容短路的基本都有一点点小裂痕哈,已经很久没烧过大短的机器了,基本用看,哈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修过机器的都知道,当客户拿一台大短路来你跟前修的时候他用的一直连接着没有限流的适配器或没限流的电池 ...

你去实地群问问有多少人会有19V烧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你去实地群问问有多少人会有19V烧机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懂就多学习,小伙动动手你就知道什么叫事实胜于雄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只要是电容短路的基本都有一点点小裂痕哈,已经很久没烧过大短的机器了,基本用看,哈哈哈

像我们这种眼瞎的都是先烧出范围然后再去找的,但是有些不好找的先烧个范围更快捷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你去实地群问问有多少人会有19V烧机的

还有必须说明一点,实地群在离开实地之后都会被干掉,所以在实地群的好多都是处于理论阶段,缺少实战甚至没有实战的太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懂就多学习,小伙动动手你就知道什么叫事实胜于雄辩了

从小电压开始烧机是最好的,有些新手测到公共点短就烧机,完全不管后级有没有短路,上管短了会越烧越坏。你说客户早已通电很多次,但是现在很多机器短路会保护的,公共点没电压不会出现大电流情况。还有很多可调电源设置电流不好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必须说明一点,实地群在离开实地之后都会被干掉,所以在实地群的好多都是处于理论阶段,缺少实战甚至 ...

前面我没说清楚,是实地毕业群。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从小电压开始烧机是最好的,有些新手测到公共点短就烧机,完全不管后级有没有短路,上管短了会越烧越坏。 ...

不管通电电流表它显不显示不短路,我就问一下19V短路你电流表调到19V,1A烧鸡,电流表上看到的电压是多大,你有注意过这些细节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不管通电电流表它显不显示不短路,我就问一下19V短路你电流表调到19V,1A烧鸡,电流表上看到的电压是多大 ...

有些可调电源调电流是不会显示的,调电流很麻烦。还不如调电压更简单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些可调电源调电流是不会显示的,调电流很麻烦。还不如调电压更简单容易。

你说的是适配器,电流表没电流?就算没有直接现实的正负极短接总会有了吧,别强词夺理了,我说了这么多就你认为行不通?就此打住吧,毫无意义......

网友I:
每次都短路调电流你不觉得麻烦吗?

网友X:
此方法来人手必备之神器,堪比锤头

网友:
引用 网友I:
每次都短路调电流你不觉得麻烦吗?

我靠,你还来,你到底用的那个年代的电流表,那个电流表烧鸡不用调,你的表调下来如果能超过20秒建议卖了废铁吧,放过我们这些不用N年前老表和那些廉价新表的人吧,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此方法来人手必备之神器,堪比锤头

形容的十分到位,对于修机器来说这种方法就像锤头一样,简单实用

网友Y:
我现在超喜欢用看的不喜欢用烧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现在超喜欢用看的不喜欢用烧机的

哈哈,看不出来的时候有钱赚你烧不烧

网友Z:
一般还是烧机  以为我看电容看不出来

网友AA:
烧鸡都是怕怕的  被烫过几次  手上的皮子都烫干掉

网友:
看过楼主的烧鸡大法,脸微微有些红了,肚子不争气有点饿了

网友:
用看的成就感比較高.. 用看的成就感比較高..

网友AB:
               大短的机器简直就是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大短的机器简直就是捡钱。。。。。

大短机器确实是捡钱啊,每次看到大短都很开心,除了前两天那个外星人大短,适配器10A电流,拿到手拆开一看3个CPU供电芯片都烧的冒锡了,CPU坏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板载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Z:
一般还是烧机  以为我看电容看不出来

我一般只是稍微瞅一眼,瞅不到就接两根线烧一下,瞅的时间长了有时候还没烧得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烧鸡都是怕怕的  被烫过几次  手上的皮子都烫干掉

表示从来没被烫掉皮,应该是皮糙肉厚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我现在超喜欢用看的不喜欢用烧机的 用看的成就感比較高...

网友:
还是电压低点保险

网友:
一般都是要先看有坏的没再摸烧坏没

网友:
学习学习,竟然用19V烧机,这是在误导新人,上管短路得烧坏下级多少芯片   这是不是就不能烧了,还有别的好办法吗

网友:
测试:竟然用19V烧机,这是在误导新人,上管短路得烧坏下级多少芯片   这是不是就不能烧了,还有别的好办法吗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也成功骗 来一堆分

网友:
练眼力,平时多玩玩大家来找茬

网友:
烧机大法挺好用的,只要短路我一烧一个准

网友:
大短认真的看,还是能看出来的,不行烧鸡大发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感谢大神。烧机法,一定要学会。

网友AC:
你现在也是老司机了 向老司机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你现在也是老司机了 向老司机致敬

我出来实习的时候看到你都是老司机啊,现在都是大师级别了吧

网友:
不错  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本人比较喜欢大短路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后级大短 测一遍19V相关的供电管 没有短的 就拆掉每一路的电容 也能快速修好
不过烧机还是比较快

网友:
会烫手的,现在还有泡

网友:
我基本眼睛瞄一下 就知道那个电容了 哈哈

网友:
一般都不喜欢烧鸡,都仔细看一遍 七七八八能看出来点不同的

网友:
贴片电容短路 有时候用眼仔细观察是可以看到 上面出现裂纹 颜色发深等

网友:
烧了半天,看得累啊...看不出问题也烧不出原因....

网友:
一般电容短路肉眼一般看得到,现在很少用烧了

网友:
我现在超喜欢用看的不喜欢用烧机的
用看的成就感比較高

网友:
血的教训,修DELL的N5110进水19V公共点大短路,我上19V 0A开始烧,1A的时候什么温度都没有,果断上2A,霎时间主板正反面多个芯片像放烟火一样噼里啪啦,煞是壮观。 连关掉电源输出都来不及,一阵烟雾过后防火警报都叫了。
好恐怖啊

网友:
烧机,也不能随便烧。。。。。。。。。

网友:
我用1V 1A,电压高了,还真不敢,怕怕的。。

网友:
18650 还从来没用过呢 下次遇到试一下 也是学习了

网友AD:
我最喜欢烧鸡大法,就是一次把嘴唇烫到了
zhangxuhvi
你这什么操作,卖萌什么的最可耻了
详情

网友:
现在都要认证会员才可以看了,哎,想学点技术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我最喜欢烧鸡大法,就是一次把嘴唇烫到了
你这什么操作,卖萌什么的最可耻了

网友:
一般DELL的还好找点,烧鸡有点浪费时间,不过挺好用。

网友:
学到了示波器用的很厉害啊 我也没分了给你顶顶帖子

网友:
我也喜欢观察一下哪里短路,不行再拆,最后没想法在烧。仁宝的喜欢断开隔离带。好几次我都是一下子就找到了坏的地方,感觉好牛逼。其实一点都不牛。

网友AE: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超喜欢用看的不喜欢用烧机的
用看的成就感比較高...

哈哈,我现在都先看用一字螺丝刀直接翘,不行烧机上去直接翘,都不拔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哈哈,我现在都先看用一字螺丝刀直接翘,不行烧机上去直接翘,都不拔线

你更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们应该先大概摸下那个范围有温度,然后小心点的去摸故障点,摸一下赶紧放手,这样比较好

小电压小电流也能烧出来的,何必冒着被烫残的风险去用这样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机器的都知道,当客户拿一台大短路来你跟前修的时候他用的一直连接着没有限流的适配器或没限流的电池 ...

有些是电源有短路保护的,或者有些笔记本是有短路保护设计的,我个人不建议大电压低电流烧鸡,其实小电压,小电流也能烧出来的,而且还安全

网友:
该烧还得烧,能够快准的发现问题,节约时间。用直流电源电流不要调过大,一手摸开关一手摸主板随时准备关机。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现在都是流行先看后模,毕竟能看出来的会更省事

大神,关键是怎么看,看什么,冒烟的好说,没冒烟的怎么知道,用红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也修了一个19v短路用一节18650烧机一会一个电容冒烟

18650怎么弄呢,就是充电宝电池?

网友:
看了下大神们的心得,总之是四个字“望闻问切“””

网友:
我现在超喜欢用看的不喜欢用烧机

网友:
大短烧机大法捡死鱼 大短烧机大法捡死鱼 哈哈哈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楼主。自己顶下,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先收藏了  以后说不定会遇到

网友:
我第一个学习的问题就是大短。。。。。。。

网友AF:
引用 网友D:
楼主小心了,我们现在都最少3A起,然后手气泡了就修好了

我师父说用保鲜膜包上烧,哪里的保鲜膜有变化就是那,他说学会这招手再也不起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我们修的电路一般短路和待机问题甚至有些不触发都是拿掉CPU修的

新人求解,CPU是BGA的也拿下来修吗?拿下来后不用再植株?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650什么鬼,难道是新套路什么的?

以前那些笔记本电池里面那四节或者六节的就是18650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AF:
我师父说用保鲜膜包上烧,哪里的保鲜膜有变化就是那,他说学会这招手再也不起泡了

这样很麻烦,包起来也浪费时间

网友:
低电压好点呀,电流小点看哪发热 ,先放大镜看一般能发现。这样保险

网友(2018-03-03):
引用 网友D:
这样很麻烦,包起来也浪费时间

好吧,那天叫师傅买个热成像回来

网友:
我一般都用手摸  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