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3010TX,不上电多故障

楼主(2018-02-01):
由于没找到图纸,没有截图,  算盲修吧如题。接机待机0.007开机没反应拆下主板 版号RAINS-DIS-HR-HPC      ..测试通电跳表,奇怪,...不多想
测公共点阻值正常,隔离保护MOS导通,G级阻值偏低,更换充电芯片8731AE和P管后待机回升但是不出3 5V

测得3V 5V 为0,电感短路,测南桥BIOS芯片8脚阻值为30+ 有短路,烧鸡大发伺候,得出桥发烫,先上BGA取下南桥,BD82HM65,测南桥BIOS芯片8脚阻值400+正常, 待机 3 5V电感阻值也正常了,更换全新HM65上机测试3V 5V待机供电出来了,触发上电跑到0.9掉电,郁闷了,不是二修机毛病这么多。。。。取掉内存还是上电掉电,测显卡电感,PL26对地阻值0.001,去掉滤波电容, 供电芯片还是这么低,更换CPU排除后上BGA取下显卡216-0810005,测电感阻值400+接电源通电触发跑1.6亮机,

显卡坏了吗?还没完。。  !!!!!!!1
找到拆机显卡芯片上BGA更换,测显卡电感阻值又变回偏低短路,,触发上电跑马1.7不一样的是不掉电了,独显供电也出来了。以为是显卡芯片问题,换全新的显卡过后还是一样,更新过南桥BIN,显卡的条件也够了,去掉独显就能亮机,
喔取腻嘛麦各痞的什么鬼............

网友A:
你可能只是测量一个显卡供电,显卡供电有几个你测了吗
条件好好查完再做决定干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只是测量一个显卡供电,显卡供电有几个你测了吗
条件好好查完再做决定干哪里

独显供电 1.05  1.5 3.3v都有了,非要说那么明白吗

网友:
不管什么板子 慢慢查总是能修好的  就怕一修哥乱搞,其实这个板子这种情况已经算好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楼主维修经验                                                                            顺便混 ...

你惨了,这不是我在同一个帖子看到你回复同样的话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简直是诡异啊,反正就是不明就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惨了,这不是我在同一个帖子看到你回复同样的话了

我是看过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