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进不了U盘PE,系统安装无提示,但始终跳不过

楼主(2018-02-01):
今天顾客拿来一台东芝的笔记本,不能进入系统,始终停留在图标位置。以为是系统坏了,重装系统吧。问题就来了,U盘PE换了N个,加载完了进不了PE界面。就直接在U盘菜单里直接分区--G系统--重启--安装到图片中的位置就死活不动了,换成XP系统并且改为IDE模式,还是一样,顾客急着走,所以没搞定,硬盘扫描过5%没发现一个坏道,我估计是内存引起的,由于没有这种内存,无法尝试,哪位大哥知道这是什么问题,给小弟说一下,积累点经验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装一下试试。找一下不能安装的原因。

网友:
硬盘老化,内存太低,最好用老安装版

网友:
你这应该是硬盘问题,换个硬盘吧

网友A:
先不要打驱动试试,一般驱动冲突,或者声卡网卡显卡南桥都会引起这故障,要一一排除,先软后硬

网友:
主板电路分析主板电路分析主板电路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打驱动试试,一般驱动冲突,或者声卡网卡显卡南桥都会引起这故障,要一一排除,先软后硬

硬盘取了,直接进U盘PE,直接蓝屏,下次遇到试试驱动的问题,你的思路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取了,直接进U盘PE,直接蓝屏,下次遇到试试驱动的问题,你的思路是对的

对的,我一般都是先拔硬盘,再测PE,若还是进不了PE那就是内存或主板问题了

网友:
不一定显卡短路,你看看是不是显卡版上面的某个小电容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应该是硬盘问题应该是硬盘问题应该是硬盘问题应该是硬盘问题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U盘选个老的启动 再不行的话就换个硬盘试试啊..........

网友C:
换个硬盘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硬盘就完事了。。。。。。。。。。。。。。。。

请看上面回复,硬盘拔了也无法进PE

网友:
如果是硬盘有问题,你进PE都会很慢的。PE进去后装系统卡在那个界面的话可能是显卡驱动不太合适,可以安装纯净版的XP试试,只要能装上系统就行,没必要深研究。

网友:
先在Bios里面把声卡,网卡这些无禁用,然后安装时不要打驱动,看行不

网友:
检查硬盘 !!!!!!!!!!!!!!!

网友:
挨个换呗

网友:
一般不行我都不打驱动·····~~~~~~

网友:
先不要打驱动试试,一般驱动冲突,或者声卡网卡显卡南桥都会引起这故障

网友(2019-09-16):
安装不了系统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477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