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410 掉电

楼主(2018-02-01):
联想z410,开机显示10秒左右掉电,把开关板去掉也掉
刷BIOS也不行。。
最后发现充电指示灯一直在闪黄灯
去掉电池不在掉电,从别的机器上拆下电池安装上去也正常。
第一次碰到电池引起掉电的。。。

网友:
这个就是经验,好经验下次遇见少走弯路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谢分享, 先收藏下。

网友:
这不就是有第一次经验了吗

网友:
正常  我之前遇到过  一款 东芝的机器  因为电池导致的  开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