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H61U魔固版 v1.0不触发

楼主(2018-02-01):
接到主板测量阻值中正常无短路,上电 不触发测量待机电压没有开关针也没电压,到处摸摸发现io发烫 io是nct5577d在料板中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只找到nct5532d查脚位一样论坛上也有说可以代换
换上成功触发了,再次验证nct5532d可以代换nct5577d
本来以为好了,上CPU上电一秒就掉电了,掉电瞬间测量电压发现总线供电没有控制IC是isl6314 这个小方块Ic还有一个IT8268R isl6314少坏也没有换ITE8268R倒是碰到有坏的 直接找了一个换上,上电不掉电了,亮机

网友:
主板修的少,学习了。。。。。。。。。。。。。。。

网友A:
请问楼主,最后IT8268R也是可以代换isl6314的,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最后IT8268R也是可以代换isl6314的,是吗

it8268R应该是用来识别cpuvid 而ISL6314是控制用的ic 两个是不一样作用的

网友:
AA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没碰到过

网友:
主板修的少,学习了。。。。。。。。。。。。。。

网友:
这个芯片是跟6314一样的吧,才没那个

网友(2018-04-25):
IT8268R这个芯片还没遇到过 楼主有资料吗 可否分享一个出来

网友:
基本不修台机板子了    不划算,,,,,,,,,

网友:
IT8268R 请说明用处他是个控制什么电压的原件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第一次看到IO可以替换  记下来下次可以用到

网友:
经典永垂不朽。。。。。。。。。。。。。

网友:
通路的东西难修,注意是没有图纸,靠的只能是经验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又涨了个经验,以后遇到也可以秒杀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个主板的图纸啊?手里有一块也是不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