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扩容导致刷机报错40 6s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2-01):
发两个案例:<1>6代扩容导致刷机报错40
顾客拿过来扩容的机器,扩容完几天后返修开机白苹果,刷机报错40
1.、加焊硬盘后无效
2、测量硬盘各路供电正常
3、测量硬盘焊盘的组织正常,拆掉硬盘和装一样。刷机报错40
这些就开始怀疑人生了,硬盘到CPU的数据线正常为什么会这样呢,无数次刷机都是40.奇迹没有出现
最后:干CPU实际上是主板认不到CPU了,扩容导致CPU虚了。重装CPU搞定

<2> 同行送修6s进水不开机维修
1、接电源正常开机,只是没有显示
2、打显示座子值,发现问题
pp5v7对地短路了
看图:
拆掉保险电感FL4200测量两端,座子端无穷大正常,通u4000和相关电容端还是对地短路,拆掉U4000还是短路,最后拆掉C4200.组织恢复正常。装回U4000补上电感和电容。顺利开机

网友:
维修案例2 有些急了,走了点弯路,不过楼主手工过硬

网友:
各位老板,赏一下不扣你们自己的分的哦,求金币

网友:
感谢分享!非常有用!!!!!!!!!!

网友A:
40硬盘问题 擦除硬盘重新序列号可以解决

网友:
扩容 还是有风险的  每都要做好CPU的保护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硬盘问题 擦除硬盘重新序列号可以解决

不是硬盘问题,硬盘底层从写过,硬盘换过都不行的

网友:
扩容还是有风险的 还好遇到一般都是硬盘焊接不良用一段时间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硬盘问题,硬盘底层从写过,硬盘换过都不行的

案例一有问题 既然组织正常代表cpu 没有虚焊,能连接硬盘,或者G1以及旁边点虚焊,或者旁边电容接地

网友(2018-04-29):
扩容撬硬盘一定要保护好CPU

网友:
案例2先测周边原件的情况,毕竟先易后难。

网友:
路过学学经验

网友:
学习了,能干U的都是牛逼人物。

网友:
牛人啊,手工妥妥的牛比666..........

网友:
问题都不难 但是楼主的手工确实是不错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不是再5.7V端加电,很快就能烧出来的,不用拆芯片的。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不是再5.7V端加电,很快就能烧出来的,不用拆芯片的。同问

网友C(2022-08-19):
是哪家修的?有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