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 m lx3 plus 闪复位哪位大神修复过这种板子请教下

楼主(2018-02-01):
内存电压1.38V
不知道是不是低

  CPU有1V  南桥1.24   北桥1.1  ,CPU的2.5V也有 桥1.8v电压也正常  有哪位大神修复成功过 给讲解下  之前修好过一块 换的温控电阻竟然好了  这下没招了哪位大神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复位闪   一秒闪一次还是长亮?  复位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内存电压1.38V是正常的,复位闪就按照没复位来修了

网友:
查vdda 2.5v正常不,cpu上方一个小五角的管子

网友:
好  知道内存电压正常就可以下一步了  2.5供电正常

网友B:
想知道楼主换的温控电阻是哪个?怎么找到的呀?

网友:
我记得  华硕有几款复位灯闪烁是正常的。。。有一次被这个坑惨了,差点儿把主板搞报废!!!

网友:
查vdda 2.5v正常不,cpu上方一个小五角的管子,换了试一下

网友:
有6块一摸一样的问题  然而做桥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电压1.38V是正常的,复位闪就按照没复位来修了                                                      ...

这种板子应该按复位不工作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楼主换的温控电阻是哪个?怎么找到的呀?

822排阻 管理芯片附近   点位找到的

网友:
查VDD2.5V,这个好多都是5脚芯片故障引起

网友:
今天修好过一块  北桥旁边 有个小八角    pou2     换了这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