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D3V 开机跑吗15 不断重启通病秒杀

楼主(2018-02-01):
b75M-D3V 开机跑吗15 不断重启通病秒杀,把M BIOS 和 B BIOS跟换解决。
通病

网友:
测试内存供电正常,CPU 供电只有DL6没有电压,还以为是CPU 供电问题,查了半天,最后换BIOS DL6电压出了,这个还有影响一路CPU供电。

网友:
DL6应该是集显电压,这个是跑马过内存才出来的 。。。技嘉的BIOS很多M B对换就可以

网友:
更换程序还是直接换芯片

网友:
技嘉的z97系列也有 把M B两个对调就好了 上次搞华擎z97也是死机重启 对调重刷都不行。

网友:
我想应该是被别人修过的,可能被人故意调换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