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自检的时候BIOS是EC读取还是南桥读取

楼主(2018-02-01):
什么情况下桥通过EC去读取BIOS信息,什么情况下桥直接去读取BIOS信息。

网友A:
待机时ec读,触发后桥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时ec读,触发后桥读
桥是自己读取还是通过LPC总线让EC读取然后再返回给桥啊。也就是判断BIOS只是挂在EC下面的还是同时挂在EC和南桥下面的。求赵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
如果自检不过CPU的话,内存smb总线会有波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