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8指纹键有裂痕,求助

楼主(2018-02-02):
iphone8 轻摔,指纹键有轻微裂痕,开机卡在黑标志那里无限重启,刷机能过,能正常进入界面,ITUNES也显示正常
但是摁HOME键没反应,无法激活。求助有什么办法能激活?或者HOME键有办法维修吗?

网友A:
直接把指纹拆了,试试开机不,没有指纹健开机会很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指纹拆了,试试开机不,没有指纹健开机会很忙

拆掉指纹不能开机,一直卡在黑苹果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指纹不能开机,一直卡在黑苹果那里

指纹坏开机要很久的,试过十分钟才开到机

网友:
这指纹比较坑,还不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