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AXIMUS VII HERO 的维修

楼主(2018-02-02):
拿到主板测试打值无短路,上CPU、内存,跑几个码就重启了。打开迅维网搜索,有个老哥发了点位10分下载,通过点位测试,内存1.49,桥1.05,vttddr为0.74V,cpu为1.74V都正常,测桥的ME为0v不正常,当时就想换了芯片,可惜没这芯片,晕那就借用桥的1.05V,结果亮机了。不过跑马时会跑到63停了10来秒,才跳转下一个码,后亮机。最后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测试2小时没事。请大师指点下。

网友:
我的绝招你都会了,,,。没法混了

网友:
只要电压大小差不多,问题不大,赞一个

网友A:
有时候没有ME供电是可以借用桥供电的,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没有ME供电是可以借用桥供电的,修好就行                                                         ...

实地出来迅维学员都是顶呱呱。我是有好多都是乱来的,你是我学习的榜样。

网友:
修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