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主板

楼主(2018-02-02):
空调的板子有……师兄们修过的吗?电源芯片是tny268pn现在没有电压输出……有懂得帮老弟一吧

网友:
一步一步的查吧!可以借鉴一下变频器工作原理

网友:
看着大电容怎么像怀孕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没电源输出 就先把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查一下

网友:
如果300V正常,查启动电阻如果正常直接换268

网友:
个人感觉也是先把电源芯片是tny268pn给换了吧,换完断开后面的负荷来测试一下有没有输出,再接通后面的电路,看板子很脏,最好洗板水给清洗一下那些发白的地方,担心那些发白地方是进水,还会有短路情况出现。

网友:
前面的把该说的都说过了   我在讲讲   你首先要清理  然后测试短路 在测试300V    在测试 268的供电  在测试 EN   如果都正常 换268  换了还不行测试238反馈

网友:
第三个电容明显鼓包,第二个好象也有点把仨都换了试试看

网友:
看样子是变频的  供电先 把  电源模块换了试试瑟    先测量想有没得短路

网友:
空调机外机板做工要求是比较高的,一般电解电容是不会坏的,电源部分的零件不多,通电先看有没有310V电压。
这个模块的外围元件和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