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贴,HP 15-K301TU图纸哪位大哥有

楼主(2018-02-02):
DAY33AMB6C0 REV:C 现在故障为不触发,求图纸,哪位大哥有,发一个,给你发红包

网友:
不触发,先看是不是要用HP原装充电头,然后是待机3V 5V

网友A:
这种的机器短路的比较多啊,进水坏的也多

网友:
修好了,rsmrst#短路,在EC旁的一个小电容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机器短路的比较多啊,进水坏的也多

修好了,rsmrst#短路,在EC旁的一个小电容短路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图纸。百度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rsmrst#短路,在EC旁的一个小电容短路

我修的一般都是大短路,修好就行管他什么鬼问题

网友(2019-11-03):
你的可调电源肯定很差,正常通电有电容出问题的,好点的电源直接跳灯带声音信号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