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多款笔记本 7.6V 电池 单用电池闪屏

楼主(2018-02-02):
华硕多款笔记本 7.6V 电池  单用电池闪屏
插上电源适配器使用正常
已碰到过多台
都是换屏解决  可是维修价格上去了  有的客户就不愿意换的
看了下资料    LED 背光部分  供电 6-21V  电池供电7.6
个人以为  这个是设计缺陷   当机器使用一段时间   电池容量下降  屏背光部分元器件性能下降
电池供电与屏需要的电处在一个临界点上时 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想改电路 看下能不能电池升压 这样也降低维修成本
各位大神 有木有  好的办法
求教

网友A:
屏什么型号。 应该是升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什么型号。 应该是升压芯片

各种都有  有原装  有换过屏的  有EDP  有LVDS

网友B:
人为弄一个升压板,或在废屏上剪一个pcb电路上去,移花接木试试提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为弄一个升压板,或在废屏上剪一个pcb电路上去,移花接木试试提高电压

试过的  一样一样的    郁闷 试过的  一样一样的    郁闷

网友:
换屏就好,换完还会出问题吗 V?

网友:
试过的  一样一样的    郁闷 试过的  一样一样的

网友:
我遇到过你说的情况,但是换了屏幕还是一样,也有一起和适配器一起使用然后闪屏频率变少了,或者不注意不会察觉的

网友:
这个换个屏就好了遇到几个 屏换别的机器也事好的额

网友:
看论坛都是加内存加死  刷bios  亮机  风扇狂转 本地网卡感叹号  刷了4个无效果  求助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