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 触发以后RSMRST#才出来吗?

楼主(2018-02-02):
DELL 5420 板号 DA0R08MB6E,HM77的南桥,触发以后RSMRST#才出来吗?一台进水的,修好以后,来测测RSMRST#,好象是触发以后才有3。3V的。
板号

网友:
这个你要问大神

网友:
每款都不一样.特别是ASUS的机器 RSMRST#触发有电压,PWRBIN#也有些是这样.或都这两个信号都是解发了才出来,当然是指单独适配电源存在时.其他机器倒不是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一般不是不充电的修电压都不放电池上去的啦

网友:
rsmrst#发出在拉低桥开关前面就是对的

网友:
华硕的好像是,待机正常了,你按下开关,EC发出信号开启转换电压信号后,转换出的电压上拉到这个信号

网友:
现在什么问题

网友:
笔记本很多都是按开关后才出rsmrst#的。台式机则很多是按开关前就有RSMRST#

网友:
你这个 不知道 不过我也修到过 出发后才出rsmrst的 机器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