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68-011001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8-02-02):
15-k68-011001开机不显示,测说有供电都有了,开机后会感觉到一个跑码的过程,然后有一声响,间隔2  3  秒钟会再响一声,就是不显示,要是没有第二声,就是正常亮机的过程,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
n73的主板,,干桥吧 ,不过用不就

网友:
码跑到哪断的呀?先干BIOS在干桥

网友:
应该还是刷个BIOS先,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先查各电压啊

网友:
最好找个类似问题的贴,才好修啊

网友:
bios啊 桥啊 先易后难 这个信号的问题很费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