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320过滚动条黑屏维修

楼主(2018-02-02):
                                   这个机器通病是ALP5930换了不好使  刷TV板bios解决,现将BIOS传下来

网友A:
和电视版有关系??知道了,,还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电视版有关系??知道了,,还是BIOS的问题呢

电视版程序坏了,

网友:
谢谢楼主及时分享,请你喝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视版程序坏了,

电视版我记得能单独拆下来是吧。。。怎么想到电视版程序 呢,,和主板不是一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视版我记得能单独拆下来是吧。。。怎么想到电视版程序 呢,,和主板不是一起的啊

主板屏线连接电视板啊,   刷了程序就好了

网友:
这个好啊

网友:
是不是不是主板上面的东西 楼主这都可以搞到 不错啊

网友(2018-03-28):
TV板上的                     不是主板上的 啊

网友:
B520的TV板BIOS爱坏,没想到B320的TV板BIOS也爱坏呀,学习了,下次遇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