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离奇现象

楼主(2018-02-02):
大佬们,我来问一个奇怪的现象。在电脑系统里关机,待风扇停止转动、灯熄灭后,电脑又会自己启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电源换过了,bios也清空过。故障依旧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自动唤醒呗,比如说网卡的wake_up不正常的话,也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B:
wake#信号要查查,还有新系统的话要关闭快速开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自动唤醒呗,比如说网卡的wake_up不正常的话,也会自动开机的。

大佬这个现象是不是bios里me固件引起的。我看bios里显示的me固件是无。大佬华硕的me固件如何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wake#信号要查查,还有新系统的话要关闭快速开机就好了

大佬这个现象是不是bios里me固件引起的。我看bios里显示的me固件是无。大佬华硕的me固件如何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这个现象是不是bios里me固件引起的。我看bios里显示的me固件是无。大佬华硕的me固件如何写入。

第一,你没有提供板号。没有提供bios文件,
第二,这个和me没有关系,me没有会不开机,开机慢掉电
第三。刷me,要读取bios bin文件,改写后再写入,
第四,跟你说的这个两个问题你查了吗,乱怀疑什么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