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电脑WIN8系统很卡,怎么优化?

楼主(2018-02-02):
新买的电脑 (华硕FX50JK4200)win8系统的,刚开始用的时候还不卡,用了半个月,这几天突然特别卡,没有装什么360,只装了一个鲁大师看电脑配置什么的,杀毒用的是自带的迈克菲,然后网上说迈克菲卡,可是卸载了之后,有一点减轻,可还是卡,打开网页反应慢,玩LOL卡,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谢邀,鲁大师也是360家的孩子哦,亲。
这种情况我一般重装系统试试是最快的解决方案。

网友:
我也是这台电脑 看中了他的高配置和显卡
这种配置 不应该卡的
但买这个型号的朋友 都说卡
可能系统升级到下一个版本会好一点

网友:
我觉得,还是360安全卫士经典版最好了,其他全部都不要,就安全卫士,再搭配个系统急救箱,妥妥的什么都搞定。
关键是你用360设置好计算机之后,可以禁止360开机自动启动,你的计算机就不会被任何软件干扰了。360的系统优化功能真是最傻瓜最直白好用了。

网友:
直接升WIN10
要还是卡 你找我

网友:
这个电脑不会卡,你重装下系统就好了

网友:
加内存,换ssd你的电脑会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