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笔记本不开机大短路

楼主(2018-02-02):
外星人笔记本 不开机大短路 显卡发烫 量了周边的大电容 阻值都在7.5 把显卡板拔下来 就可以正常亮机  插上显卡板就大短  这种情况是显卡短路了吗

网友:
没看明白,能仔细点说嘛,。清楚点

网友:
查独显供电电路就是mxm插槽供电  正常不  正常     就是显卡    675  765等半代卡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上次遇到一外星人R17短路直接电源接口烧化,后来去确定cpu也坏了

网友:
                        DELL的机器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容易大短。。

网友:
我还是直接换显卡板吧

网友:
显卡供电短路了吧,查下显卡供电先。

网友:
不一定显卡短路,你看看是不是显卡版上面的某个小电容短路了

网友:
是啊,先不要急,先查小板上的供电有没有短路,如果是供电短路的话还比较容易搞,确定显卡坏的话再换小板

网友A:
这个好像是通病  我以前也遇见过  两个管子都击穿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通病  我以前也遇见过  两个管子都击穿了    换了就好了

我换显卡板好了

网友:
显卡供电

网友:
先把那四个MOS管换掉,然后再查查显卡板上哪里短路了

网友:
你可以量下显卡的电感供电的啊,看下阻值是多少就好了

网友:
供电电压出现问题 ~~~~~~~~~~~~~~~~~~~

网友:
你查下供电 阻值 看看短不短                         发热不见得就是他坏

网友:
显卡板电容短路 了  19V 供电电容电容电容

网友:
显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