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TS测试显卡遇到的问题 求助大家

楼主(2018-02-02):
在论坛下的MATS软件 ,主要测试显卡450 550 460 560的 ,发现在测试过程中可以识别GPU芯片 显存容量,输入命令 MATS -E 10 测试时界面也会有花屏效果,就是显示不出来测试结果 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软件的问题还是命令不对 求各位指教 不胜感激  下面是我测试的图 大家帮我分析下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答,显卡修的少----

网友:
我的矿机卡570也用这个测了,怎么看超频和没超频的区别呀

网友:
直接输入mats后回车不用加参数,不明白你为什么加上后面的字符!

网友A:
用edit 查看测试报告report.txt

网友:
哥呀,你这个摆明了是显卡虚焊嘛,显存数据丢失引起的

网友:
花屏的显卡还测个屁哟,直接干BGA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edit 查看测试报告report.txt

试了几块显卡  输入这个命令可以看到了  或者在系统里直接看TXT文档  都可以看到测试的结果  谢谢!

网友:
如果能用,只是屏问题,那就是显卡接线不好,硬件没焊好

网友(2018-03-17):
估计是虚焊了哦,补补就好了啦!

网友(2018-05-29):
上个MATS软件,关注的人就多了

网友:
一般这样都加焊一下,不行就扔了

网友:
老哥 链接给我一下可以吗  660可以测试吗  我也下载一个试一下

网友:
显卡就做桥修供电或断线  表示没换过显存 主要太麻烦查了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答,显卡修的少

网友:
好吧~高手又出沒了.....(自行翻譯簡體....)
首先....如果是在DOS下執行MATS.....可以換張良品卡去讀剛才測試結果....檔案名稱為"report.txt".....
dos CMD為:edit report(請記住~!!!)
可以得知結果....(樓上有回復了....)
其次....回應那位"失衡天平"大大
mats 下參數是對的.....不下參數
純粹"mats"執行 .....會跑全項測試.....40 mins起跳....我個人不會去等....
mats測試參數基礎如下:
-e 執行某些(忘了那些)運算測試
-c 執行某些(與-e布一樣的運算測試)運算測試
參數格式為"mats_*_#   ......."_"代表空格   "*"為參數   "#"為loop數(迴圈數)
建議參數執行方式:
首先:mats -e 1(1-5次都行) 如無異常
在執行
mats -c 1(一樣次數自訂)

題外話.....

由於資料夾裡並無NV超頻檔案  所以就不提了.....
等哪天哥們我心情爽了.....再丟上來賺積分~....就先這樣~
如果要AMD的應該也有吧~如果我還有留檔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