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10S3L 待机唤醒后变花屏

楼主(2018-02-02):
三星超级本910S3L,开机使用正常,当合上屏幕或按开关键进入 待机,再唤醒后就变花屏了,测各电感前后电压都一样,下来如何查?

网友:
修好了吗 我碰到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估计可以看看吧  我遇到过内存供电引起花瓶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DELL 睡眠唤醒了就花屏,搞了几天没搞好,最后刷了最新bios解决

网友:
是不是6代的U,如果是6代的话,重新装系统应该就好了,碰到好多台了

网友:
大家分析的都有道理,期待维修结果。

网友:
机子是不是重装过系统啊,有些会挑驱动不兼容就会这样,可以尝试装系统,打官方驱动,之前有遇到过。如还不行考虑显卡上BGA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唤醒后  死机了吗?

网友:
现有一台DELL 的机器也是一样的故障,初步判断是CPU的集显引起的,有修好过的兄弟请给点提示,以免走弯路,谢谢!

网友:
怎么感觉,显示信号,没有被唤醒,只是屏供电被唤醒了,建议查一下显卡的时钟复位和各供电开启

网友:
如果不合盖和换待机,运行多久都没问题是吗?是的话刷下bios

网友:
先升级一下BIOS看看,花屏的时候看看大小写可以切换不

网友:
独显集显驱动卸载了重装,先安装集显再装独显

网友:
可能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