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7447安装显卡去懂黑屏

楼主(2018-02-02):
一台戴尔14-7447,机器独显950M 显卡,根据客户说就是win10 降到win7,后显卡驱动只要一安装就黑屏,大写灯都有反应就是屏幕不亮。强行关机重启过完Windows能听见进系统声音就是没显示。 以为是系统坏了安装乐好几个系统都没用,期间安装过一次好了驱动也能正常连续关机几次就又进不去了。独显禁用也是黑屏。那就禁用集显开启独显,可以进系统设备管理器950M 驱动正常,但是桌面右键没有英伟达设置。说明驱动还是没有装好,来来回回装了好几次系统都没用头大。不能确定是不是显卡问题,CPU板载的,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给点意见。屏幕黑屏不亮的时候显卡供电电压正常。

网友:
显卡加焊过 BIOS刷过已经山穷水尽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呀!!!!!!!!!!!

网友:
这个板子故障率并不是很高     还是刷bios 吧

网友:
刷了7-8 个了哎客户实在是没法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