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460不开机

楼主(2018-02-02):
联想B460不触发,大家都知道这机子待机芯片爱出问题,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拆开后才发现这待机芯片周边烧的看不见了, 发贴求个待机芯片周边的图片

网友:
求图!求图!求图中,哪位有图发一下,谢谢

网友:
自顶一下,客户急用,哪位有发一下

网友:
烧掉那里有两个电阻,需要图纸不可以给你发一份

网友:
仔细看你的图要不是上管烧了就是en烧了

网友:
烧成这样看是不是19v供电线路,如果是,排除短路后拉个19v来看行不行

网友:
这个一般可以到淘宝或者论坛有图纸的

网友:
看看图纸吧 或者谁修到过这个给你看下  那个是个电阻通19V分压

网友A:
给你来个高清无码的 看了绝对有感觉

网友:
r376 r377      图纸标得很清楚啊

网友:
两个10k的电阻啊,通病了,EC  BIOS也爱坏

网友:
这这是C壳上面的海绵回潮吧

网友:
图纸查一下就知道了吧

网友:
这个是通病呀  很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通病 修的多不用图就行了  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这个有 标号R366 R367,一般找下 图纸就知道了 ,另外这个已经烧的漏铜了,很有可能板层短路,修的时候注意一下吧!!

网友:
我感觉已经没有修的必要了, 成功率不高,能换版建议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来个高清无码的 看了绝对有感觉

这个好,高清无码。。。。。。。。。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多的不要不要的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这个图纸 论坛上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