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进来看看厂家刚改进的二极档归零情况( 打阻值)

楼主(2018-02-02):
最近收到厂家新出的万用表,厂家听取了喜欢二极档短路表笔显示:0.000V用户的意见改进了。

结果看下图:
这表对10欧姆以下的电阻和量程0.020V以下都归零,厂家认为二极档只是测二极管和晶体管。(这个没有错)

但是实际上像我这种奇葩用户喜欢用二极档跑电路(打阻值),也就是说下面的这种表在打CPU供电、显卡供电和电路板等等阻值时(二极管压降),低于0.020V(10欧以下)后无法确定是正常还是短路(当然可以切换到欧姆档再确认),显卡供电正常时也就0.003V 。

其实个人认为:二极档最好短路表笔显示0.001或0,002V,最好会叫的。

厂家完全可以做到出厂0.000V,但不同地区温差不同就会出现1欧2欧也无法区别,所以市场上的大多手持表二极档出厂都是0.001V。

以上是个人观点,不代表主流和正确。

现在厂家要知道大家喜欢下面那种归零的,还是喜欢10欧以下还能区别大小的表(原来的0.001V)

请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和想法(我们不讨论谁对谁错),谢谢!
支持国货出好表

网友:
对于搞维修的,手持炮灰表用的最多的就是:二极档和DCV档
请大家说说,厂家好做出大家满意的表,谢谢!

网友A:
为什么喜欢用数字表?数字跳来跳去的,测量半导体器件没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喜欢用数字表?数字跳来跳去的,测量半导体器件没谱。

大势已去

数表的其它优势不说,老一辈的可能是习惯原因,用惯了指针表的5个电阻档。
我也是用了20年的指针表,开始也不接受数表。

单估测漏电零件,R100K不如60M档,对高压硅堆60M不行(那测零件时左手多拿个9V方电也不复杂)

对大功率可控硅  600欧档不如R1欧档(这也简单)

二极档远比指针表耗电省,你信吧?
跑电路时R1欧档真的费电还得经常调零(主流MF368等150mA)

网友:
还是数字表准。。。。。。。。。

网友:
我也喜欢用数字表,支持不归零!

网友:
一般还是数字表好用啊,免得瞅着费眼。

网友:
我喜欢10欧以下还能区别大小的表,短路时鸣响。